魔百盒同一个省,不同市的可以在别的市使用吗?

楼主(2021-11-03):
就是家里的那个被我刷了,现在想弄回网络电视iptv,在网上买一个同一个省的可不可以用

网友A:
同一个省的可不可以用要看内置的视频服务器地址和参数,相同就可以使用。否则要设置一下,有个设置密码,网络运营商不同而密码不同。

网友B:
找运营商报故障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省的可不可以用要看内置的视频服务器地址和参数,相同就可以使用。否则要设置一下,有个设置密码,网 ...

这样啊,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运营商报故障解决。

还可以这样操作吗?

网友:
本省外市的我用过,可以正常使用。找运营商报故障要看盒子串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