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名字很山寨,却很堆料(原来是我少见多怪)的梦时来48V锂电车充电器

楼主(2021-11-03):
去年十月一花300买了个二手电动车,附送了一个全新的 梦时来 品牌的充电器,当时看了眼牌子,心里嘀咕起的什么鬼名字。。。不过一直也就那么用着,没想过拆开看看。
最近充电有麻烦,得换个长点的电线,于是拆了换线吧,没想到和以前的充电器比,肉可多多了。
本人只认得电阻,电容,三极管之类,电路一窍不通,各位看官自己看吧。
哈哈,看了大家那么多回复,原来这只是个中规中矩的充电器,看来是我见识太短了,不知不觉成了标题党。这样看来是之前坏掉的充电器太山寨了,根本没几个原件

网友A:
除了EMI没有省掉,              其他都是非常 常见的结构电路,算不上堆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EMI没有省掉,              其他都是非常 常见的结构电路,算不上堆料吧 ...

那看来我之前的充电器是太省料了。。。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个宝,看图片发现是一般货

网友:
锂电充“公版”吧,没缩水,也没堆料。

网友:
属于比较差的,淘宝十几块包邮的那种,不过这个电路板设计的比较整洁,看着舒服

网友:
还行吧,不算差

网友:
算不上好,中规中矩吧,不该省的没省

网友:
曰,普通不能在普通了,可以说一般以下级别

网友:
特能公版,还算可以。
该有的都有,特别是有输入EMI。
理论上这个是正规电动车厂随赠的充电器,不是某宝上卖的寨货。

网友:
这个好,现在淘宝十几块包邮的不是旧板换新壳,就是更省料的。

网友:
算不错的产品,可能就差在品牌知名度,大部分品牌货还没这个用料足

网友:
说句良心话,全部都使用5环电阻的玩意还确实可以称得上堆料,很罕见的做法,一般都是4环电阻,关键地方使用5环的

其他的地方算是很规矩的充电器,只不过没有使用贴片电阻,全用的1/4插脚,排列的还比较整齐,所以看着比较靓

要是尺寸一致的圆柱形贴片,看上去会更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我之前的充电器是太省料了。。。

主要是好多人不认识啥叫5环电阻

看看都有哪几楼的不认识,开除数码论坛吧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说是一般般啦~ 至于4色环5色环,那差不了几个钱,再者,如果不是没有机器,只能手工制作而不能用贴片的话,估计它也会用贴片的。

网友B:
散热片作风很西普尔

网友:
算不上堆料吧,要说堆料,至少得是4层或者6层板
然后料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作风很西普尔

而且是西普尔4812才用的那种,他这个输出滤波电容不小,但二极管不大,电源管才8N60

网友:
也算良心产品了,有保险丝 ntc emi 金属膜电阻

网友:
你是打算拆件用啊,随便一个元件都是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