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之锤、神光漫天:雷明兔雷神3激光手电试用

楼主(2021-11-03):
诸神的黄昏,星辰从苍穹中落下,时间已不复存在,焦黑的地面摇晃着沉入汹涌奔腾的海底,触目所及只有滔天巨浪,宇宙只剩下一片死寂的大沉默和永劫的黑暗。清晰、笔直、通透、明亮,这是什么神器发出的光线漫天划过?带给人间希望的光芒!

这就是Lumintop雷明兔新推出的白激光手电系列新成员——雷神III——Ragnarok诸神的黄昏。今天,就跟我来看看这只雷神之锤发出的闪电划过诸神黄昏的夜空,文中简称“雷神3”.

先通过一个小视频,简单了解一下雷神3的照明效果。

激光核心,高科技的准直光线
先来看看这颗超牛的激光发生器发光元件,在灯头50mm的大口径,特别是超厚的光学玻璃透镜掩映下,几乎不易被发现。超小的发光光源具有点光源特性,光线从透镜的焦点发出,通过透镜形成平行光,标准的远射原理。

再来看看这只透镜,光学元件一直是精密的核心部件,相机镜头、望远镜等高端光学装备都使用了低色散的ED玻璃。手电虽然不需要那么精细,但这么大口径的玻璃曲边弧度加工到位,也需要下成本的,才能有效避免杂光削弱亮度表现。

为了保证更高的透过率,凸透镜镀膜那是必须的,多层增透膜呈现出各种颜色,形成较好的消光处理,可以让光线全部照射出去,光更多就意味着更亮。

凸透镜的厚度较大,灯头内部侧壁做了白色的衬底,表面平整光洁,保证光线没有被吸收,灯头还有钢化光学玻璃作为保护。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光线的准直和集中。

这一系列精细的设计,带来的就是这笔直、清晰、通透、完全没有发散的聚光照明效果,光柱在黑夜清晰可见,而且几乎没有发散,虽然光通量只有400流明,但受激辐射发光的特性,使其光强非常高,看起来很亮。

即便是在光污染较严重的城市,雷神3的光柱一样清晰可见,1.3秒后就能到达月球,为月亮增辉。

雷神之锤作为北欧神话中最强的装备,如今也掌握在普通人的手中,稍一挥动就会产生闪电,划过灯火通明的街道,倏倏然奔向天际。

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讲,雷神3一共有两个常亮档位都没有频闪和电路的啸叫,产生的光斑小而圆,亮度很高,近距离拍照甚至出现了星芒,足以满足照墙党的嗜好。

从远距离光斑的效果来看,雷神3的光斑仍然是小而圆,与环境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亮度很高几百米开外都是明亮的正圆形。激光就是厉害,虽然只有400流明,但中心光强达到了恐怖的156.2万坎德拉,千万不要正面直视光线!千万不要正面直视光线!千万不要正面直视光线!

超强的聚光效果,就带来超强的远射能力,雷神3的官宣照射距离为2.5公里。面对极远处的山峰直线距离大约3公里左右,肯定超过2公里,光柱直接略过山峰,可以看出山石和树木的轮廓,并且能够得到山脊上夜爬驴友的回应。

即便是低亮档位的40lm,也有轻松破几百米的照明距离,将近300米的湖对岸的树,能够被照得非常亮,看得很清楚。

聚光手电追求的就是光柱直冲夜空的体验,以及远距离甚至超远距离的使用,雷神3白激光手电准直的照明,小而亮的照明面积,有利于人眼远距离聚焦,盯住特定小范围的目标,在定位、搜索中具备优良的使用效果,不适合走夜路等近距离使用场景。

雷神之锤,超强悍的硬汉外观
雷神3的外观设计大块头、硬线条、粗旷风,确实吸引了我的眼球,就好似一只大头短柄的战锤,静置在地面,等待有人能够拿起。

拿起当然是轻而易举,粗壮的筒身长度达到了10厘米,略带坡度的筒身,最大直径3厘米,最小直径2.55厘米,配合膨胀的灯颈,握感相当饱满舒适、扎实趁手。

虽然雷神3确实是个大块头,但是净重只有280克,带一只21700锂电池的使用重量也只有351.7克。有了轻便的雷神之锤这个神器,就能很方便地携带使用,不会给背包增加太大负担。

雷神3与前两代产品的外观和尺寸完全不一样,强壮的筒身,硬朗的线条,这就是一只兼具颜值和实用的照明工具,厚实的铝合金打造,保证了足够的强度、良好的散热和轻量化的手感。

筒身表面加工到也比较精细,边边角角都做了过渡处理,除了个别位置,没有刮手的感觉,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处理,进一步提高防刮、耐磨、抗腐蚀能力。

筒身成了颜值的担当,突破传统采用深开槽的斜菱形防滑纹,保证了良好的防滑手感,同时具有一定的通风散热能力,颜值与实用兼顾。

灯头侧壁的厚度达到4.6mm,并且做了6版莲花状造型,对内部发光核心部件和光学玻璃等带来高强度的保护,使其防跌落高度达到了1米。

如果还是担心无意掉落损坏,Lumintop为雷神3这只神锤还配置了一个分体式的不锈钢手绳环,亲测可以轻松穿过9芯伞绳,可以DIY手绳配合使用。手绳孔内侧边缘也做了倒角处理,不会轻易割断手绳。

雷神3采用端面导电的方式设计尾部,可以实现稍拧松尾盖即物理断电,避免手电在背包里误开启高亮度过热而引发危险,矩形螺纹根部有防水密封圈,负极是塔式镀金粗导电弹簧,弹性好、电阻小、耐腐蚀,可以压紧电池。

灯头也可以拧下,内部正极同样采用了镀金铜弹簧导电,能保证足够的电流通过能力,双弹簧的设计可以压紧电池,避免断路跳档。雷神3推荐使用尖头带保护板的21700电池,亲测平头21700和18650电池也能正常使用。

夜光炫彩,两段式的操控感受
准直、超长的光柱,雷神3更适合作为一款战术手电使用,因此也采用了尾部开关操作的方式。好处就是便于定位,在黑暗中也能快速摸到开关并操作,极大缩小了响应时间。

尾盖的造型与灯头呼应,也是6瓣对称造型,向中部凹陷,正中是直径为12mm的开关胶帽,表面有雷明兔的兔子商标,增加了凹凸感,按动手感更加稳定。

尾盖边缘还有6条镂空的安装孔,可以过盈配合安装2.5×15mm的夜光棒。多色可选,是手电的装饰和DIY特色。

白天,荧光管自带颜色,可以作为雷神3的装饰,与手电整体比较协调。

在光线较暗的环境下,只要经过光照,荧光管就能蓄能发光,方便使用者发现雷神之锤的位置,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胶帽内部还有两颗彩光LED呼吸灯,只要通电状态,就能发出全彩色的变化,开启手电照明后,呼吸灯关闭,既能起到黑暗中点位的作用,也是一种很潮的玩法。

在实际使用时,正向握持雷神3,即便带着手套也能轻松操作开关。反向开关,按压力度适中,键程约3mm,开关触发有清晰的手感反馈,也有“咔哒”声提示。

无论何时,只要按下开关,雷神3即能开启记忆档位,再次按下开关关闭照明。个人感觉如果设计成正向开关,轻按开启照明松手即灭,具有点射的功能可能会更好一些,灵活性会更强。

雷神3具有40lm、400lm两档设计,较近距离内使用40lm,物体反光不晃眼,较远距离使用400lm,保证定位精准亮度高。开机后,轻按开关实现换挡。

156.2万cd光强爆闪的感觉直视应该是酸爽异常,这也是战术手电的重要功能,开机后,快速双击开关,可以在第一时间发挥出爆闪的应急功能,只要对的准,就能迅速实现一招制敌。

温控到位,长续航的性能体验
使用4800mAh的锂电池充满电,开始对雷神3做测试,性能数据供参考。由于中心光强很高,控制在照度计最大量程26万lux,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1.8米。两个常亮档位照度分布如下图所示,低亮40流明也有接近5万lux的照度,亮400lm对应的照度超过25万勒克斯,激光手电的聚光性确实好。

开启高亮档位约5分钟,雷神3开始直线降档,此后能够一直维持高于低亮档位的亮度,换算一下大约70lm左右,并一直保持水平恒流输出。照度线完全呈水平状态,恒定的亮度输出对于使用者来说非常友好。

雷神3高亮档位的额定功率只有9W,虽然不会大量发热,但是在灯颈处顺着灯头造型,仍然设计有大面积的多道散热鳍,增大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从而更快地将灯头内部的热量散发出去,避免灯珠过热而光衰。

本身发热量就不大,再配合较大的灯头和散热鳍发挥作用,雷神3灯头表面和筒身的温升趋势如下图所示,降档后30秒,温度达到最高35.1℃,筒身温度与灯头温度差距不大,说明筒身也在积极参与散热,降档后温度逐渐下降,并逐渐趋于水平。

在室温23.2℃的室内无风环境下,恒流续航大约30分钟时,灯头表面温度仍然维持34.6℃、筒身温度约为34.2℃,在这深秋的季节,触摸非常温暖舒适。

续航过程中,可以随时手动换挡开启高亮,随着电池电压的下降,高亮档位的亮度也有所下降,但是肉眼看不出明显差别。雷神3的续航时间接近6个小时,快没电时主灯会闪烁三下提示使用者,截止电压为2.9V,真的是非常经用,能够保证户外整夜的用光需要。

灯头和尾盖都有厚实的橡胶圈密封,并且涂有防水润滑硅油,装配精度较高,使雷神3具备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能力。放在小溪里冲泡,完全没有问题,能经得起户外各种恶劣天气条件使用。

激光手电,新玩法的别样感受
白激光作为新一代发光元件,已经开始广泛使用在手电、车灯、夜景等领域,超远的照明距离、清晰可见的光柱、发热量小,带来不一样的使用感受。

Ragnarok诸神的黄昏,作为Lumintop雷明兔雷神系列的第三代产品,除了精准的超远距离用光表现,还具备高颜值、高可玩性,可以广泛应用于执法、搜救、巡逻、定位等专项任务场景,也是户外活动、徒步露营、登高探险、夜爬探洞的良好照明工具。

诸神的黄昏,雷神3带来永夜中的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