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车门警示灯拆解

楼主(2021-11-03):
红黄蓝绿白几个颜色,贴到车门上,开门不与磁铁接触就亮。

最左边IC1 是M211, 右边三个c1 c2 c3 是Y1

网友A:
磁控开关加几个LED,就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控开关加几个LED,就是电池不耐用。

可以买LIR2032可充电硬币电池,专用充电器等,缺点充满电压4点2伏,需要给小手电加限流电阻。ML2032虽然3伏,但是充放电功率很小,无法用在手电,价格比LIR2032贵不少。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玩加装或原装的吧,烧了车子不划算。

网友C:
没见干簧管是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干簧管是霍尔的?

最左边IC1 是M211 磁铁靠近它会熄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左边IC1 是M211 磁铁靠近它会熄灭

那就是霍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LIR2032可充电硬币电池,专用充电器等,缺点充满电压4点2伏,需要给小手电加限流电阻。ML2032虽然3 ...

车门分一路稳压3v用不就好了

网友:
汽车仪表上有指示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