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一把博世热风枪,给大家展示一下

楼主(2021-11-03):
不知道有没有老哥喜欢玩打黑,之前玩过机械键盘、鼠标打黑,最近想把手里的杂牌工具换成品牌的,开始玩电动工具打黑,35元闲鱼打黑了一把博世热风枪,给大家展示一下

刚到手,剪线的,成色一般般

拆开检修,通电没动静,

电热丝烧的有些猛,经过万用表和测电笔测试,发现是发热丝上的一个热温保险烧了,拼夕夕上3块钱买了一个

原来的加热丝外壳,发黑了

打磨了一下,看上去ok

修复好了,通电测试没问题,安装,加热桶有点框量,加了几圈高温胶带

完工,使用起来没问题,30多元的博世热风枪还是很香的,有喜欢玩打黑的一起交流

网友A:
热风枪我推荐快克885,打黑的话也就这个价钱,那结构比这强多了

网友B:
朋友之前的单位,能弄到后面有温度调节按钮的博世,当时好想要。。后面被4位数劝退,修东西或者BGA,还是得风枪焊台,咸鱼100以内搞定,还好当时没陷入太深。

网友C:
这个要是能改成18V电池的就非常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之前的单位,能弄到后面有温度调节按钮的博世,当时好想要。。后面被4位数劝退,修东西或者BGA,还是得 ...

自己家用,而且都是业余玩,博世已经够用了,比之前淘宝几十块包邮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我推荐快克885,打黑的话也就这个价钱,那结构比这强多了

咸鱼上打黑就博世的电动工具最多,我看过牧田德伟,可选择的少,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是能改成18V电池的就非常不错了

热风枪的电热丝功率都很大,电池带不动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是能改成18V电池的就非常不错了

真敢想,1500W以上的功率,啥电池受得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家用,而且都是业余玩,博世已经够用了,比之前淘宝几十块包邮的强多了 ...

强在哪?吹出来的风是香的?

网友E:
请问,咸鱼哪里打黑?也想试试!来个链接。

网友F:
35买这货不值得  打黑一下进口高级货还行   这成本完全可以买一个质量相当的新货了
再说现在打黑环境早已不是当年了,基本就是个骗。

网友:
引用 网友F:
35买这货不值得  打黑一下进口高级货还行   这成本完全可以买一个质量相当的新货了
再说现在打黑环境早已不 ...

闲鱼上大堆二手商家,有便宜的早被他们抢先了。感觉图这个牌子的话35买还行,虽然没比国产好到哪去,关键是电机还是一次性的,不一定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的电热丝功率都很大,电池带不动 啊

还真有,不过功率降低了,就几百瓦。

网友G:
打黑的乐趣在哪里?修吗?纯好奇。
看标签就觉得不是正品,30几买个寨货还是坏的然后修复了,这个不懂。
想升级工具完全可以买其他大牌正品,用十几年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在哪?吹出来的风是香的?

我淘宝40块钱买的角磨机1分钟烧机,打黑的品牌货虽说是旧的,但耐用程度比便宜的新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咸鱼哪里打黑?也想试试!来个链接。

咸鱼搜博世打黑,或者搜博世拍卖,能出不少电动工具,但是淘这东西一看运气,二看自己鉴别能力(看图或者视频的鉴别能力),后续我再发一贴博世冲击钻的打黑贴

网友:
不打黑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买这货不值得  打黑一下进口高级货还行   这成本完全可以买一个质量相当的新货了
再说现在打黑环境早已不 ...

洋垃圾被全面禁止了,打黑环境不行了,都是些国产垃圾,说实话这些差不多是真的垃圾,淘不出什么好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黑的乐趣在哪里?修吗?纯好奇。
看标签就觉得不是正品,30几买个寨货还是坏的然后修复了,这个不懂。
想 ...

有限的预算内追求最大化的性价比,打黑比买二手性价比还要高,但是打黑也需要运气成分和动手能力,电动工具这块,几十块钱目前买不了任何大牌,只能是些杂牌,只有打黑才能搞到

网友:
怎么跟我的博世热风枪区别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