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做个硬盘支架

楼主(2021-11-03):
有两个支付宝的收款二维码牌,塑料材质。
双十一活动买了块新硬盘,用来离线备份数据,加上之前的一块2T叠瓦盘,就用这两块牌做了个硬盘支架。要用那块就接哪块。牌子高度正好可以装两块盘。

用USB备份数据时就接上易驱线和电源。

小atx电源在之前就安装了个开关,这次正好用上。
3.5寸的易驱线太贵了,以前一个东芝2.5寸移动硬盘坏了,把板子拆出来,加个12v的电源接头。
由于移动硬盘把12v和gnd接到了一块了,需要把15,14,13脚从板子上焊下来再接到dc接头正极。

随便测了下顺序读写速度

网友A:
呃这电源,拆开看看有没有水泥块

网友B:
硬盘电源一般用多少v:dou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这电源,拆开看看有没有水泥块

电源的拆机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电源一般用多少v

台式机硬盘驱动,要共地的5v和12v,我用的是atx电源,带了硬盘线

网友:
看我是这么改的用来装监控

网友:
这支架不固定,不怕变扩震架,当心硬盘坏得快.

网友(2023-02-12):
二维码牌,我以为是小菜板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