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苏菲Sofirn C15;三电13颗XML山寨电筒,拆改大实心仓+7A驱动,完美~

楼主(2021-11-03):
群友发图看这筒基础不错,13颗多珠XML、铝合金灯杯、三电都是特点,撸两只玩玩。
找人车了大实心,有史以来最大的空心仓。。。

楼主:
苏菲C15 可惜了就是磕碰露白瑕疵太多!

网友:
这过名字好像是手电吧的正规牌子,不是山寨

网友A:
好像是XMK灯珠,芯片晶圆比XML小点,峰值输入功率可到10瓦,额定1到5瓦看散热性能。旁边金属粉色手电不错,比细长款省空间,放包里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XMK灯珠,芯片晶圆比XML小点,峰值输入功率可到10瓦,额定1到5瓦看散热性能。旁边金属粉色手电不错, ...

Lumintop雷明兔GT3;798元的骚粉到货了,3× XHP70.2 6500K~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2292-1-1.html

雷明兔GT3粗大

网友:
这手电筒真够长的

网友:
以前改过一个,三灯XML的,其实也就是这种仿XMK的灯珠,XMK应该是标称7W,实际峰值可以到10W,我那个还是仿货,自己换了正品XML,然后改驱动,改散热。那个筒自身条件很不好,灯板是三灯并联,电池也是三锂并联。为了均衡电流灯珠给改成了串联,灯板底下托人车了一个紫铜的热沉塞进去。驱动也改了,找东城定做了一款单锂升12V的驱动,无极调光,结果他因为我是个人订单给拖了两个月,好在最后板子效果很给力,为了驱动板散热良好把电路仓里填满导热橡皮泥。这筒子花了大半年改造,用了2年多,最后出现了驱动短路的情况,但因为填充的是橡皮泥,无法拆开,只好放着吃灰,很可惜。

网友:
这么多灯珠不改成风扇散热吗。应该很烫手吧,

网友:
铝合金灯板实在太完美了。

网友:
铜是真的大

网友:
好长、好亮,耗电估计很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