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新款小米自动洗手机「无损拆解方法」,话说这玩意怎么修???

楼主(2021-11-03):
旧款是电路板和红外感应头分开的,新款是电路板和红外感应头集成在一起的。
无损拆解的方法在最后。

一、「电路板部分」没修好,没看出那里有问题。。。

原理猜测:有点像感应水龙头,红外发射→手掌反射→红外接收。

故障:能正常开关机,但伸手感应无效,无法使用,电路板无明显腐蚀,电机正常。

已作努力:

①更换红外发射管、接收管,故障依旧。
按照百度的方法测试过原来的红外发射管、接收管,未见损坏。

②用镊子短接“发射管→接收管”,电机工作!
证明电机是好的,电机的驱动电路也没问题。

③感觉就是红外感应的电路出问题了,更换附近的三极管(丝印1E那3个,换成贴片s8050),故障相同。吹下来的三极管测了也没损坏,附近的电阻电容也未见短路。

大神们请指导下,该如何检测故障所在??

补充:经检测,红外发射管正负极引脚之间无电压(0V)!
          红外发射管"正极"与"GND"之间,有3.28V电压,
          红外发射管"负极"与"GND"之间,有2.43V电压.
        (不懂就问,正常应该是有电压的吧??故障是否出在发射管的供电上??)

二、「无损拆解方法」(有人发过,我补充详细一点)
①拆开电池盖,在如图位置打一个孔。

②用足够长的细螺丝刀或类似的东西,cha进去顶开顶盖。(顶盖挺厚,应该不怕戳破,也可以先用电吹风热一下)

③开盖完成!

④顶盖展示(四周没有胶水,也没有卡扣,有点像超声波焊接,貌似原装就不防水的。)

网友A:
用料是不是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是不是缩水了

看上去好像差不多

网友B:
是不是红外发射接收的角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红外发射接收的角度不对?

应该不是,原装角度。
拆开前就是无法感应的。

楼主:
补充:经检测,红外发射管两个引脚之间无3V电压!
        (不懂就问,正常应该是有电压的吧??)

网友C:
过保了吗?我的不到一年去售后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保了吗?我的不到一年去售后换新了

过保了,如果不到一年还可以白嫖一瓶洗手液。

网友D:
我还以为是“洗手机”的
原来是洗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洗手机”的
原来是洗手机

也可以洗,只要你乐意

网友E:
电路板有腐蚀的位置,仔细检查是不是有通孔腐蚀断了,还有红外发射管应该是单片机输出脉冲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有腐蚀的位置,仔细检查是不是有通孔腐蚀断了,还有红外发射管应该是单片机输出脉冲驱动的 ...

它这其实是单面板不是双面板。
请问下,红外发射管是否应有3V左右的电压?

补充:经检测,红外发射管正负极引脚之间无电压(0V)!
          红外发射管"正极"与"GND"之间,有3.28V电压,
          红外发射管"负极"与"GND"之间,有2.43V电压.

楼主:
根据某宝维修提示的方法,短接测试点可以启动,那就应该是感应电路出问题了呀还是没测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F:
楼主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楼主(2022-02-07):
引用 网友F:
楼主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修好了,拿着万用表查了半天,居然是带PCB内部有一条铜箔断了,飞线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