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算是首拆?暴力分解小米项圈蓝牙耳机-青春版

楼主(2021-11-03):
169¥购于小米之家,不到两年,电池不行了,忍不了,暴力拆吧,马上双十一了,买买买。

买的黑色款,现在续航也就2h不到,关键是关机也跑电,弃疗。
直接暴力分解,没有维修的可能性

挂脖子那圈硅胶里面注塑四根线,一对耳机一对电池,死死的,拉不动。
直接拉断了,电池74370k,容量0.46wh

小米的标志

耳机接线和主板焊盘

跑了一下板子,顺利接上所有的线,充电正常
左边是一对耳机线上+下-,右边四根线,上B-,B+,耳机+,耳机-。

拆完发现其实也能无损换电池,可惜已经暴力拆散了,就这样吧,买新的去

网友A:
主板能不能改个蓝牙接收器

网友B:
这种类型的耳机我有一个,不推荐夏天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能不能改个蓝牙接收器

应该可以,音质凑合

网友:
蓝牙音质不行!什么apx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型的耳机我有一个,不推荐夏天戴

蓝牙耳机电池确实不行,还是拆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耳机电池确实不行,还是拆了吧

夏天套在脖子来回磨蹭,加上出汗,会弄的很不舒服

网友C:
啥方案的没看出来~

网友D:
就这么废了啊

网友E:
我有一个JBL的也是这样,电池不行了,找不到下手开拆地方。一直凑合用着,听一个小时就得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方案的没看出来~

芯片在屏蔽罩下面,估计是高通的方案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JBL的也是这样,电池不行了,找不到下手开拆地方。一直凑合用着,听一个小时就得充电 ...

忍不了哈哈哈哈,凑合着用吧别拆了

网友F:
不喜欢挂脖子的,总感觉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喜欢挂脖子的,总感觉不舒服

又下单买了一个一样的,今天能到了

网友G:
看看,这就是小米的一次性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就是小米的一次性商品

其实也能无损换电池,只是暴力拆散后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废了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已经买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后来用着发现耳机音质变得怪怪的 没有之前清晰 就不用了
还有一个小米头戴式的 塑料卡扣碎了 可惜

网友:
看来还得D个外壳

网友:
想不到小米用的电池也是不堪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