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dp3005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21-11-03):
睿登dp3005电源,用24v5a电源供电调压到12v后,不能启动小矿机主板(12v2a电源就能启动)
,但是接根电炉丝作负载电流能到5a。3005用12v3a电源供电也能启动主板。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指点迷津。

神奇了,给dp3005输出端并根电炉丝小主板启动了

网友(2021-12-09):
电脑的瞬间电流大,并联一个法拉电容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