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池能用在电动汽车上吗

楼主(2021-11-03):
大家好,因为本地银行处理一批ups电源电池,全新未使用,电池是12v100ah/20hr,存放时间可能有点长,现在想去买6块组成60v100a用在家里的电动汽车上。不知道能不能用,尺寸这个偏大电动汽车还得改动,主要想问下大神,这个电池用上的效果和天能60v100ah的动力电池一样吗?还是比它强?要是不如天能的动力电池,就不折腾了,主要是银行处理这个ups电池便宜,另外20hr和3hr有什么区别?天能电池上是3hr,这个电池是20hr。请各位路过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电池图片见下方。

网友:
铅蓄太重了

网友:
UPS电池一般不适合大电流充、放电,一般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动汽车不是用这个电池的,不能用的,这种电池分类型的,这个最多放在家里用,特别是停电的时候,配个车充或者220V逆变器什么的,可以给电器使用,或者手机充电

网友:
UPS电池,主要是满电性能比较好,适合平时浮充使用,动力电池则是全程都可以

20hr和3hr的区别可大了去了,20hr就是20小时匀速放电得出的容量,3hr的当然就是………………
一般标20hr的电池,都不太适合当动力电池使用,因为设计的时候就没准备让你大电流放电

网友:
hr为放电速率,20hr为该电池的最佳放电时间在20小时以上,最好不要大电流几小时放完,hr这个指标越小越好。

网友A:
不能用,放电性能不足,除非多个并联!

当然最好自己计算一下,目前的电动汽车最大放电电流多少,当汽车启动电瓶肯定不行,说不过电动汽车的也可以的!

网友:
电动三轮差不多是这样的

楼主:
辛苦大家了,既然不能用,就算了,不折腾了

网友B:
当然可以,只是这个重量和体积都太大,并不适合在电动车上用,不过单个12v100ah/20hr可以用在烧汽油的大货车上作为启动电瓶。

网友:
这个是存储容量大(UPS)的电池,但并不适合汽车的大电流放电使用(特别是启动时候电流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放电性能不足,除非多个并联!

当然最好自己计算一下,目前的电动汽车最大放电电流多少,当汽车启 ...

那这个电池最佳放电电流是5a吗?电动汽车12v100ah/3hr最佳放电电流30多a是吧

网友:
不要问为什么,肯定不能用在电动汽车上面的,否则冬天下来推车的可能性特别大

网友C:
奇瑞QQ3电动版就是5块150AH的铅蓄电池,你如果改装的话,改成10块100AH的,2并5串,估计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三轮电动车用用还是不错的,前提是能放得下。正儿八经的电动汽车就不用想了,不一样的,当然那种低速老人代步车说不定还能用,其实和电动三轮车一样,4个轮子和3个轮子的区别

网友:
不适合,我朋友试过电动三轮车,跑一下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只是这个重量和体积都太大,并不适合在电动车上用,不过单个12v100ah/20hr可以用在烧汽油的大货 ...

这个不行,要么启动不了,要么坏电瓶

网友:
先测下容量再说,我遇到过多次库存铅酸容奇低,完全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瑞QQ3电动版就是5块150AH的铅蓄电池,你如果改装的话,改成10块100AH的,2并5串,估计也是可以的。 ...

铅酸蓄电池电动汽车?

网友:
都是电动汽车淘汰下来的电池做储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