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C200简简单单换个澳麟雨刮条

楼主(2021-11-03):
同事辆C200,停车时让我帮忙换雨刮。胶条都老化,一半断裂

特殊的侧插半圆雨刮接口

这幅雨刮还是2014给换过的

新雨刮就位

雨刮臂接头位一定放块厚毛巾,就防备失手砸破玻璃。

旧雨刮旋转近180度就能从转轴里抽出了

新雨刮安上,别忘了把护套去除

没啥难度,记录一下。

网友:
优惠购里推荐购买的那些便宜雨刮非常不耐用,3个月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A:
一直买5块包邮的雨刷,平均用个一年吧!

很不错了,主要不能干刮,特别是冬天的时候,还有玻璃特别脏的时候!

网友:
这是奔驰吗,应该用好点的雨刷,不然配不上

网友:
一直想换喷嘴,仔细看了下车,貌似太难拆了。之前撬方向撬坏了

网友B:
7年不换雨刮,这个车主也是杀手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年不换雨刮,这个车主也是杀手级别的

误判了,老司机这辆车丐版后雷达摄像头全没有。纯粹是车多,奔驰、宝马、奥迪轮换着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买5块包邮的雨刷,平均用个一年吧!

很不错了,主要不能干刮,特别是冬天的时候,还有玻璃特别脏的时 ...

一样一样,我比你的贵噢,5.8包邮,不用分车型,只看接口合适,长度合适,就通用

网友:
两月后就不行了

网友:
估计北方雨水不多吧

不然早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