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猛无刷手电钻第二次入坑,到货即拆,电池装上有缝隙

楼主(2021-11-03):
双11在宝宝买了一个手电钻,因为平常安装监控摄像头比较多,有时候现场环境复杂插电的拽插板比较麻烦,就想着买个充电的,看了好多牌子感觉价钱有点高,本来想买南威的一直没有优惠,整天的刷看到了这款贴牌的,而且长得和南威一样一样的,价钱是2块电池1300的描述,总共是89块钱,感觉价钱太便宜,质量肯定也不是很好的,就买了试试看,今天刚刚收到就拆了,朋友们帮忙参考一下呗,磨具估计是有问题,电池装上有很大的缝隙,正在考虑要不要退货呢

楼主:
磨具估计是有问题,电池好大的缝隙,还没有29买的富格的做工精细呢,螺丝用的是内六角的

网友A:
电机拆了看看。。。。

网友:
都拆了还退啥货?用用看,到最大档是不是保护就行了。

楼主:
怎么看呢,我总8个的钻头打红砖没有停机呢,电池肯定是垃圾,还得自己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拆了看看。。。。

电机我拆开了,磁铁很强,当时弄得手上都是油就没有拍照,

楼主:
保护板好像还有烧的痕迹,我感觉这个玩意就是买了配件自己组装的

网友B:
齿轮组前面是轴承吗?钻头装上晃荡否?

网友:
不出所料而己

网友C:
玩烂了12V有刷,又一拥而上搞16.8V,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组前面是轴承吗?钻头装上晃荡否?

应该是轴承,明天我在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烂了12V有刷,又一拥而上搞16.8V,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

感觉比有刷的有劲,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D:
电机才这么点,我这个78的裸机,电池自己装的,充电器买的超固的16.8V2.3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才这么点,我这个78的裸机,电池自己装的,充电器买的超固的16.8V2.3安

你这个什么牌子的,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什么牌子的,在哪里买的啊

拼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多多,

我看看,我这个打水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00mah???????

电池就是个垃圾。能用。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