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日产阳光后保险杠补洞遮丑

楼主(2021-11-03):
同事开车不小心,倒车时后保险杠受伤

右后方被捅个直径7厘米的洞,看来是顶了根角钢

不想为了这点去修,保险杠弄弄平整弄个车贴遮丑就行。这后面就只有块泡沫。

保险杠皮子还是比较坚实的,拿风枪软化了顶出。

看着驾驶技术,不必好好修补牢固。指不定下回是直接换个新杠

车贴搞上,不难看

网友:
不错,位置正好

网友:
保持距离贴的好

网友A:
有的店能修复.用钉枪补上.然后刮腻子补漆

网友B:
这个破了就影响强度了吧?

网友:
看到了泡沫,厚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店能修复.用钉枪补上.然后刮腻子补漆

随便哪个店都能修复,因为是塑料件,车主不想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破了就影响强度了吧?

这只是一层装饰性塑料皮,不需要什么强度,防撞击是靠里面的钢制或者玻璃钢的保险杠支架。

网友:
提醒角钢注意距离

网友:
还不赶紧让你同事赔辆车,这么好的索赔机会岂能错过?
难不成——女同事?
索陪啊!赶紧的!

网友(2022-06-08):
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