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58XT的一些问题 跑圈的时候提示无法写入

楼主(2021-11-03):
今天搞了个58xt的U盘,但是跑圈的时候提示无法写入,然后无法读盘只能重新开卡,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现在还出现了长忙故障。。。哎人傻了

楼主:
(长忙一段时间后能继续写入)

网友:
换个固件版本开卡试试 开完无法格式化或者卡掉盘

网友:
主控有点热,加个散热贴

网友(2022-04-01):
换个 固件  不定那个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