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ING充电宝更换拆机A123 M1-B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21-11-03):
8月份搞了2个G-KING充电宝

一个充电有反应,一个没有反应

都没用,只能开盖。电池太差劲,每组里没体质好的。

再怎么组合也没用

换好的3S电池组测试,主板功能正常。

电池全报废,拆的只留下电池组保护板

入手10节拆机A123 M1-B磷酸铁锂电池。应该是经过分容挑选了,电压都为3.33V,内阻11.6到12.6之间。

点焊组合好

安回保护板

还是换电池稳妥,20V3A没多久就能补满电量。

网友A:
容量太小,只有快充一个优点

网友:
我也得了一个这种充电宝,感觉没啥用。。拿去改成大型充电宝可能还有点意义。

网友:
楼主这个A123啥价格买的呢,我也需要8节。。

网友B:
前段时间有坛商推这个充电宝,买充电头送,我就好奇了,这个充电宝怎么坏了这么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有坛商推这个充电宝,买充电头送,我就好奇了,这个充电宝怎么坏了这么多个 ...

厂家用了垃圾电池呗!这充电宝在老年群都卖了一年多了

网友(2021-12-27):
引用 网友A:
容量太小,只有快充一个优点

大把的改成三元锂电池的,轻松上1w的容量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有坛商推这个充电宝,买充电头送,我就好奇了,这个充电宝怎么坏了这么多个 ...

库存时间长了 库房里面放两年  一般4节里有一节饿死了,然后吧电池组的电压拉低了,保护板锁了。

网友C:
这宝还有卖么,请给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宝还有卖么,请给个连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054-1-1.html  论坛里就有

网友(2024-11-21):
入了个16v的2代,实验一下教程,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铁锂安全点,就是即大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