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范智能电子驱蚊器拆解,是不是应该叫智商检测器呢?

楼主(2021-11-03):
捡了一个智能电子驱蚊器拆给大家看,电子驱蚊器是不是应该叫智商检测器呢?

网友:
还带变频的,高级货哦

网友:
阻容分压部分可以拆下来,修理3瓦小球泡灯。

网友:
好歹还有颗IC之前我捡了一个就一颗电阻加一颗LED那才叫牛货哈哈

网友:
你这还算高级啦,我拆过一个是USB供电的,一个电阻接一蓝色LED二极管靠上面,下面有一个80×80的风扇向下吹就这三样,大概原理是蓝光吸引蚊子靠近然后被下面的风扇吸进去出不来然后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