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099E量产问题 找不到已量产信息

楼主(2021-11-03):
老人家用手机在网上花了20+RMB误买了一个标称容量为250G的扩容u盘,用ChipGenius查看如下:
主控厂商: ChipsBank(芯邦)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19-11-11]
闪存识别码:89C40832A600 - Intel(英特尔) 29F512G08EBHAF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

CG截图

CG截图

想帮其量产为能正常使用的64G的u盘,在试过多个版本的量产工具后,发现
只有aptool_V7200(20200520)识别且运行不报错,但是被我误操作“擦除量产信息”了,变成了这样:

aptool截图

aptool截图

请问u盘还有救吗?
祈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考虑到是新手,不会搞可以提供远程协助,1元~10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是新手,不会搞可以提供远程协助,1元~10元就行

谢谢回复,我自行探索一下先,如若不行,再向您请教

楼主:
今天以擦除量产信息后的u盘用umptool_V7200试了一下,竟然又能识别了,

但是不知何故,量产后只有51012m,比之前CG检测的64G小了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以擦除量产信息后的u盘用umptool_V7200试了一下,竟然又能识别了,

但是不知何故,量产后只有51012m, ...

其实你的操作步骤误打误撞是正确的。
遇到芯邦扩容的扩容盘,都要先用aptool擦除(不然umptool不认)
擦除后,打开umptool,进入设置,勾选低级格式化和autoECC,然后开始低格,等几个小时就好了
上面你这个umptool用的是高格原厂,有可能有坏块,损坏数据。
所以我还是建议低格一遍,这样子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的操作步骤误打误撞是正确的。
遇到芯邦扩容的扩容盘,都要先用aptool擦除(不然umptool不认)
擦除 ...

多谢回复!
如您所说,我之前试着umptool以某设置操作了一次,耗时相当久,执行完只有24G多点,因嫌弃容量损失太大,而认为设置错了,没有保留截图;
看来,为保存稳妥起见,还是应该按您说的设置操作为宜。

另,请问:量产后的u盘,用磁盘精灵扫描、检测后的结果,可否作为此u盘有无坏块的可靠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