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电芯单体补电电流只能0.5A,怎样才能提高电流呢?

楼主(2021-11-03):
铁锂单体电压只有3.2V基本上没电了,充电器设置3.65V,5A电流。
两个充电器充0.3-0.5A电流充入,30Ah充了一天一夜没充满。但是整组电池充15A充都没问题的。
请教单体补电怎样才能提高电流呢?是不是单体充电必须带芯片管理?

电芯:国轩铁锂30Ah
充电器:明纬改0-50v和台达4856AC改0-120v

网友A:
欧姆定律I=U/R,充电电压没变,电池内阻变大了?

网友B:
必须提高电压差才能提高充电电流

不过铁锂3.2V是稳定输出平台,5%-90%电量都是这个电压,你凭什么断定它没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定律I=U/R,充电电压没变,电池内阻变大了?

就是不太懂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提高电压差才能提高充电电流

不过铁锂3.2V是稳定输出平台,5%-90%电量都是这个电压,你凭什么断定它没 ...

3.2-3.4负载才是稳定输出,这电池空载3.2,负载电压直接往下掉了。

提高电压差意思是把充电电压设置3.65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3.4负载才是稳定输出,这电池空载3.2,负载电压直接往下掉了。

提高电压差意思是把充电电压设置3.65 ...

铁锂的放电平台就在3.2V,这就是铁锂电量不能用电压表看的原因,这玩意只能用库仑计看剩余电量,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铁锂的放电曲线

负载电压掉得多,肯定不能支持高倍率放电,这玩意本来就是高倍率放电使用的,只能说你这铁锂已经报废,没啥折腾价值了

另外,铁锂直接用3.6V大电流电源灌就行,也是因为平台就在3.2V,0.4V压差足够充电使用,压差变小的时候也是该涓流充电的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的放电平台就在3.2V,这就是铁锂电量不能用电压表看的原因,这玩意只能用库仑计看剩余电量,不信的话 ...

那我不懂了,串联在电池组的时候直接10A甚至15A进去是没问题的。
现在电池组上单串补电为什么就不行呢?设置电压是3.65

网友C:
内阻太大了。。。

要采用镍氢电池的末期脉冲充电方式。

你这个单体补电把电压输出到电池的连接线接触确保良好,用纯铜线。。。
不行就单体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太大了。。。

要采用镍氢电池的末期脉冲充电方式。

内阻仪测的话10mR这样子。
这支电池容量应该是有衰减了。

网友:
电线太长了?

楼主:
30cm这样子

网友:
是不是太细了?还是电源里面采样电阻压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