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忽有一想:不知道有没有TX试过用1个936焊台同时接2个936的手柄?

楼主(2021-11-03):
如题,  假设电源输出功率足够

涉及到两套热电偶和供电   这该怎么玩?

没找到类似先例

网友:
两个控制板啊……

网友A:
没必要,刀头一个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一拖二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刀头一个解决所有问题

现在只讨论带2套手柄的可能性

网友B:
手柄上热电偶两个并联了阻值都不一样了,除非重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上热电偶两个并联了阻值都不一样了,除非重新调整

直接并肯定影响设计 感觉需要什么东东来隔离一下

需要一个中间件  然后实现一拖二

网友C:
一拖二不太好弄,要不试试这样? 只给其中一个烙铁,感温探头连到主板上,另一个不连,只靠一边温度传感器检测,来控制温度,两个烙铁发热芯并联,这个主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拖二不太好弄,要不试试这样? 只给其中一个烙铁,感温探头连到主板上,另一个不连,只靠一边温度传感器检 ...

这主意不错

网友D:
我好像有一大堆,没地方仍,一麻袋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有一大堆,没地方仍,一麻袋这样

求包邮赠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有一大堆,没地方仍,一麻袋这样

用来改纯交流电版T12正好,可以同时支持T12/1321/1322/1323,一机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来改纯交流电版T12正好,可以同时支持T12/1321/1322/1323,一机多用

T12我用12伏电压的刚刚好,还不用调压,直接使用

网友:
用两把拆贴片方便.

网友F:
我用一个616控制板带两套mos驱动两个t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有一大堆,没地方仍,一麻袋这样

我猜黄鱼应该有你的身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一个616控制板带两套mos驱动两个t12

MOS并联扩容  然后直接并接2路936 行不行?

热偶好象只能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有一大堆,没地方仍,一麻袋这样

把麻袋亮出来。。   保证一片哀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有一大堆,没地方仍,一麻袋这样

可以付运费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像有一大堆,没地方仍,一麻袋这样

可以到付赠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