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云石机怎么降速切割木工板

楼主(2021-11-03):
直接降压吗?用电风扇调速器行吗?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用电圆锯吧,云石机不如电圆锯安全

网友:
 切割木板的功率比切割铁的功率还要大,
降转速=降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电圆锯吧,云石机不如电圆锯安全

这两台锯子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台锯子之间有什么区别?

云石机是我拿移动的,电圆锯是固定的

网友:
可控硅调速。

楼主:
能给一个链接吗

网友C:
我电圆锯、云石机都有。。我的9寸电圆锯太大用着累,有时还是云石机装木工片,放地上两块板互为靠山,方便。。转速确实太快,很早时候就做了个接线盒,内置取暖器的控制器,包括角磨机,插在这个接线盒降速,很好用。

网友:
淘宝上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台锯子之间有什么区别?

电圆锯最起码有下盖板,安全大大提高。

楼主:
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
前面告诉你了,可控硅调速。

网友:
我看网上好多商家卖云石机跟电圆锯都没区别,乱来的

网友D:
装修木工很多用云石机切割木板,也没见哪个木工师傅降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电圆锯、云石机都有。。我的9寸电圆锯太大用着累,有时还是云石机装木工片,放地上两块板互为靠山,方便 ...

接线盒我也做了一个,插电动工具不错。最明显的是水钻,开始低速最好用

网友:
抓好抓稳,降什么速;抓不稳那电圆锯也别用

网友:
我两个都有,还是电圆锯稳,当时就是怕危险才入的,还入了个曲线锯,云石机。转速高,木板容易糊,一旦卡住,风险比较大。角磨机加木锯片那种,纯粹是自残自杀的

网友:
买个变压器220V-110V的,切割松木,实际使用下来转速和力矩正好。顺带说下48v电瓶也能切割板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修木工很多用云石机切割木板,也没见哪个木工师傅降速的

木工干得了,你不见得能干

木工往木方上钉多层板或者竹胶板,就用斧子敲铁钉往上钉,你不妨试试…………反正我是必须用钳子夹住钢钉才能钉上去,直接钉铁钉那是钉一个废一个

当时我还特意看过好几个木工怎么钉,看了半天,他们每个人钉得都那么简单,人家就是左手拿着钉子摆好位置,右手的斧子一下一下的敲,每个人的姿势还都不一样

网友:
我用云石机切木板,都是配套一根又细又长的插线板用的,10多米长吧,起到软保险作用,降低点扭矩,有负载大或卡死时不会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