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飞碟灯

楼主(2021-11-03):
先图,大神们知道是什么灯珠吗?

楼主:
第一次遇到这种灯珠..电压超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遇到这种灯珠..电压超高

为了配合线性方案降低分压损耗。我拆的阳光照明3瓦频闪,小球泡灯也是线性,估计灯珠内部多芯片串联,9伏万用表都无法点亮。减缓频闪可以多加电容器滤波。

网友A:
你不知道灯珠电压,那谁知道?可调电源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灯珠电压,那谁知道?可调电源也没有?

加电容后量了下单颗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