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的市电电压比我家的高?!

楼主(2021-11-03):
262v
按规定市电正7%负10%,220v电压应该为198v---235.4v,我这个直接262v,超标19%了,还是在傍晚小高峰时段,后果就是某些老的电器超压保护开不了机,能使用的某些用电器无形中功率增加,最直接表现在电费噌噌往上涨,,,,,,

网友:
开关电源类的功率无影响

网友:
这应该去申述呀

网友:
我这最高也就240

网友A:
可以投诉了,烧坏电器索赔
难道入口三相电?三相严重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投诉了,烧坏电器索赔
难道入口三相电?三相严重不平衡?

95598早就反应过,说是再用用看,不行再去变压器调端子,我这里离变压器大概300米左右,

网友:
这鬼地方居然没人管!!!!

网友B:
应该220V给你260V   没问你多要那40v的钱  偷着乐吧

网友C:
兄弟,放心吧,零线断了,赶紧找电业局吧、

网友:
我家一直是236V左右都嫌高了,你这也太高了,家用电器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95598早就反应过,说是再用用看,不行再去变压器调端子,我这里离变压器大概300米左右, ...

多反映几回,不行找邻居也打打,要不就说投诉

网友:
如果长期这样可以弄个自耦变压器降压,功率大价格便宜,买10KV就够了。

网友:
变压器次级输出是是250V正负误差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放心吧,零线断了,赶紧找电业局吧、

不是零线断,这样有2年了,自从2年前更换变压器后就一直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220V给你260V   没问你多要那40v的钱  偷着乐吧

电压高,功率就高,电量就跟着高,电费就增加,无形中就多要了你的电费,

网友:
这要调下高压抽头了,95598叫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零线断,这样有2年了,自从2年前更换变压器后就一直电压高

额,确定??实在不行弄个变压器吧,太危险,设备容易坏。我们这电压调的高也才235-238V,相电压4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95598早就反应过,说是再用用看,不行再去变压器调端子,我这里离变压器大概300米左右, ...

变压器,线补过头了呗,这样可以保证远的地方电压也足够

坏处就是近的地方电压偏高,而且越是高峰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