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realme的自动安装app怎么关闭

楼主(2021-11-03):
realme neo gt,自带的系统和商店太流氓,自行下载app或者第三方商店安装软件,自带应用中心就自行启动,自己安装软件,从抖音、快手开始,一个一个安,自带应用中心安装软件,也会自己安装别的。实在不知道怎么停止,哪位知道哪里有关闭设置?

楼主:
https://tousu.sina.cn/complaint/view/17352565478/

就是这个里面的问题,不知道为啥没搜到解决方法

网友A:
realme V15 UI2.0表示。没遇到。。。

网友B:
realme GT neo,12G/256GB,没遇到过

网友:
在系统自带的应用商店里面找设置,,里面有一个选项是自动更新的

网友:
自带商店里面设置吧?还是果子安心,不会有流氓app: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alme GT neo,12G/256GB,没遇到过

就这款,你平时安抖音之类不

网友C:
大师版没遇到,关闭自动更新和个性化推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版没遇到,关闭自动更新和个性化推崇

自动更新应该关闭了,个性化推荐好像也关了

主要是抖音和快手都不用,如果已经安装,它就不安装这个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更新应该关闭了,个性化推荐好像也关了

主要是抖音和快手都不用,如果已经安装,它就不安装这个这些 ...

关闭其他软件安装权限,有些是其他软件自动安装的,不一定是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版没遇到,关闭自动更新和个性化推崇

看了下,设置里能关都关了。

就是安装啥,系统自带商店都自动打开,然后安装那几个软件

网友D:
你把安装第三方下载的软件权限关闭了就不会自动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安装第三方下载的软件权限关闭了就不会自动安装了

自带的商店自行装app,关第三方也没用

网友:
我的是realme RMX2202,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用了一年真我,没遇到过。以前用360倒是会自动安装几个隐藏软件关不掉。小米手机会安装关不掉(自带浏览器自动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me V15 UI2.0表示。没遇到。。。

就是这种操作,安装别的软件,自带的软件中心就启动安装广告推广的软件,这会按了一个抖音和个游戏http://attach://1338882.mp4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操作,安装别的软件,自带的软件中心就启动安装广告推广的软件,这会按了一个抖音和个游戏
...

没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操作,安装别的软件,自带的软件中心就启动安装广告推广的软件,这会按了一个抖音和个游戏
...

把自带的应用商店删了,世界一下就清净了。
还有与360相关的,如何删除,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