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三星内存卡性能数据/芯片方案/款式参数一览表(不定时更新)

楼主(2021-11-03):
帖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一览表预览图及原件,且不定期更新。
②所有参数为个人评测数据收集和外部数据收集。
③制表不易,请尊重劳动成果。
④希望一览表内所有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数据仅供参考。
⑤需要补充内存卡参数的,可在此帖子内回复。

楼主(2022-08-02):
因账号注销,帖子停止更新!

最终更新:2022.08.02

更新内容
①新增Basic 2015系列TF卡数据
②新增EVO 2020系列TF卡部分数据
③新增Plus 2012系列TF卡部分数据
④新增Plus 2013系列TF卡部分数据
⑤新增Standard 2011系列TF卡部分数据

注意:一览表仅用于对内自用,请尊重作者,尊重他人劳动成果!一览表严禁私自外传!!!做不到这一点的请别来!

预览1

预览2

楼主(2021-11-03):
初期公布:2021.11.03

网友A:
SD卡PRO plus 2020跟2021明显就是换汤不换药,
但128G跟256G
2020读100写90
2021读160写120
有没有可能是2020版固件故意限速

楼主:
更新时间:2021.11.04
更新内容
①新增PRO(2015)系列TF卡数据
②新增PRO Endurance(2018)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③新增PRO Plus(2015)系列TF卡数据
④新增PRO Plus(2018)系列TF卡部分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卡PRO plus 2020跟2021明显就是换汤不换药,
但128G跟256G
2020读100写90

那有没有可能是固件升级提速

楼主:
更新时间:2021.11.09
更新内容
①更新EVO Plus(2019)系列TF卡部分数据
②新增EVO Select(2016)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③新增EVO Select(2019)系列TF卡数据
④新增EVO Select(2020)系列TF卡若干数据
⑤新增EVO Select(2021)系列TF卡若干数据
⑥新增PRO(2015)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⑦更新PRO Endurance(2018)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⑧更新PRO Plus(2021)系列SD卡部分数据
⑨新增PRO Select(2016)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楼主:
更新时间:2021.11.14
更新内容
①新增EVO Plus(2015)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②新增EVO Plus(2017)系列TF卡数据,更新部分数据
③更新EVO Plus(2020)系列SD卡若干部分数据
④更新PRO Endurance(2018)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⑤新增PRO Plus(2015)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更新部分数据
⑥更新PRO Plus(2018)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⑦更新PRO Plus(2021)系列SD卡部分数据
⑧新增PRO Select(2016)系列TF卡部分数据,修正料号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没有可能是固件升级提速

我觉得像是固件升级提速了

网友C:
照着京东对比了半天,现在只有3款MLC可以买到:监控TF卡、Pro Plus老款SD卡 32G/64G、Pro Plus新款SD卡 32G/64G。

盯住Pro,远离EVO。

网友:
大神nb,真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着京东对比了半天,现在只有3款MLC可以买到:监控TF卡、Pro Plus老款SD卡 32G/64G、Pro Plus新款SD卡 32G ...

目前在卖的MLC证据确凿只有64G和32G,监控128G很明显就是TLC

网友:
有法子开卡吗

楼主(2021-12-07):
更新时间:2021.12.07
更新内容
①更新EVO Plus 2021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②更新PRO Plus 2021系列TF卡若干部分数据
③调整系列命名

网友:
evo2014 32G 韩国产,实测写入10m,读取46m

网友:
我觉得像是固件升级提速了

网友:
现在买的三星监控卡128GB是MLC颗粒吗?

楼主:
更新时间:2021.12.25
更新内容
①更新EVO 2014系列TF卡部分数据
②排版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