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耀锐内阻仪玩不明白就来问

楼主(2021-11-03):
这个YR1035+内阻仪空载  接线不接线  电压跳动是什么情况 正常吗

测试了很多拆机18650  内阻从30-80不等  这样的电池能用吗  说明写的100+的电池就可以丢了  80左右的还能用吗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18年的威克士电池 一次没用 出厂状态  这内阻正常吗

最后看一个最大内阻的

全贴结束  感谢指点

网友:
跳动应该是正常的吧!,测内阻要直接碰到电池两端正负极

网友:
50以上电池基本废了

网友:
别听扯犊子的,能放电就完事了,容量还可以就行了,如果不是大电流放电的话

网友A:
。。。我想说12V那个威克士

你要拆开来测3节串联的点。。。会准点
你现在测的是保护板后面,会大一些

另外。。12V是3节电池串联
串联时,内阻是相加的。。。
也就是67毫欧除以3,每节25毫欧左右(去掉后端保护保)
动力锂,单节25毫欧的18650,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B:
测试仪有问题吧,一般不会有那么大内阻

网友C:
多少的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12V那个威克士

想起前一段时间说大于13电池就是废了那位(笑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仪有问题吧,一般不会有那么大内阻

应该没有吧    测试一百多个  只有这一个这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的入手

三件套  258平日价格  双十一220入手没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起前一段时间说大于13电池就是废了那位(笑哭)

额13是啥  好的这样低吗  懵逼

网友:
刚做两组动力电池,4s内阻二三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303-1-1.html

网友:
内阻可以计算短路电流,比如内阻37的锂电,短路电流就是3.7/0.037=100A,也可以计算实用功率,大概就是10A输出的时候压降0.37。

所以,上边这货假如是个大容量玩意,算10Ah吧,1C放电使用都够呛;但如果是2Ah的电池,那就是5C无压力了。所以,内阻要配合容量来看的

开路的时候乱跳属于干扰,无所谓,精度越高的仪器越不能避免,测试的时候正常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13是啥  好的这样低吗  懵逼

好像是工具区.有人说拆机的15内阻已经不行了报废等级的.他四块五买的天篷13内阻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件套  258平日价格  双十一220入手没记错

我今天买的最便宜的套餐160,配件太贵了,也不常用。打算买俩开尔文夹自己做,不知道航空座多大的

网友:
10c动力电池13左右,5c 20,容量型的50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起前一段时间说大于13电池就是废了那位(笑哭)

估计那位没见过啥叫大容量动力锂电,20Ah以上的高品质动力锂电,内阻都是小于1的

我12串锂电,150A放电,压降0.3V,你不妨计算一下单串多大内阻…………顺便说一下,这是160Ah水冷动力锂电的数据,单串就有7公斤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估计那位没见过啥叫大容量动力锂电,20Ah以上的高品质动力锂电,内阻都是小于1的

我12串锂电,150A放电 ...

高倍率的都在几毫欧,手头有节65c的1点多

网友:
我也买的他家的,很好用 要4个铜片接一起才归0是正常的
18650的话50以上的就没啥用了,这些可以并联起来给电子秤这些低功率的用
20-50的给充电宝手电筒都可以用
20以下给电动工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倍率的都在几毫欧,手头有节65c的1点多

你说的都是18650,大概2Ah左右的容量

我说的是20Ah以上的大单体,那玩意1个顶10个高倍率18650,超过1就相当于18650超过10,肯定不能高倍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