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换了个夹头还是夹不住圆钻头,你们一般是怎么玩的,感觉有点点索然无味

楼主(2021-11-03):
没什么使用场景
换了个夹头还是夹不住圆钻头,要打滑。

网友:
换三棱或者6角柄的钻头

网友:
钻个木板都打滑?拧紧,往死里拧,还不行用砂纸裹着钻头撸几下再试

网友A:
但愿是我看错、、、、鸟。

楼主:
钻木板不打滑,钻石头转到中间力大了就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愿是我看错、、、、鸟。

是钻头打滑,不是扭力打滑。

网友:
是不是打错方向了?

网友:
钥匙那种才能很紧  手扭的本来就是使劲扭紧  不然就吧钻花抦磨成3角型

网友:
这个钻夹头应该不是原配的。

网友:
其实很使劲拧也不会坏的.我朋友用法更粗暴.
打到6-7左右,一边按住开关一边手攥住夹头锁紧.一直紧到他扭矩达到了开始离合打滑.
我一般都是使劲拧或者上转接头直接用钥匙的夹头,但转接的夹头同心度更差.看自己怎么取舍了.

网友:
离合打滑能有多紧,我握住夹头把电钻憋死了都不如我两手拧夹头紧

网友:
用角磨机磨一下夹的地方

网友:
换手动夹头

网友B:
用的时候到处找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时候到处找钥匙

拖线的电钻,电线出口橡胶防断口那里有个洞,就是插钥匙的。

网友:
手上有把12V的钻, 以前也是经常松, 后来换了个松下钻的夹头, 效果好很多.
另外有把米沃奇20V的钻, 夹头也不行了, 换了喜利得的夹头, 还没干大活试.

一般手拧那种, 效果好些, 都是使用上不大方便.

网友:
换带自锁的夹头就可以了,带冲击功能的锂电钻都没见松

网友:
再换用钥匙那种,再用大铁榔头敲紧

网友:
带棘轮的还锁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