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也拆一个19的随身WIFI加改卡槽

楼主(2021-11-03):
19的WIFI 高通210的 干掉esim芯片飞线加卡槽〈卡槽以前19的GPS定位器上拆下来的〉esim芯片防风打火机考下来的esim. 13678 脚连接到卡槽对应的脚位就可以了

网友A:
改完后还可以用吧

网友B:
啊这。。。 其实不用这样
卡槽位置焊接卡槽 把电路切换过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后还可以用吧

插卡可以正常上网了

网友C:
你好,朋友,这图5、6、7、8的顺序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朋友,这图5、6、7、8的顺序是错误的

esim芯片 1脚gnd对应8脚vcc 对的呀你是不是看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这。。。 其实不用这样
卡槽位置焊接卡槽 把电路切换过去就行了

我是没卡槽 随便整了一个

网友D:
拍过3个,结果都是从苏州发货,没有sim卡托,卡托还是贴片的,界面又相当简单,所以退掉了,不过着要改改其实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esim芯片 1脚gnd对应8脚vcc 对的呀你是不是看反了

不是看反了,是这张图和上面的图引脚对应不起来

网友E:
买套卡托不好?!

网友:
这么改也有个好处 不用担心发热坏sim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套卡托不好?!

买要钱 能省一毛是一毛,我本来都准备直接焊sim卡上  反正都是搞那种一年或者半年免充值的流量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过3个,结果都是从苏州发货,没有sim卡托,卡托还是贴片的,界面又相当简单,所以退掉了,不过着要改改其 ...

用小卡卡槽改了 用不上扔咸鱼也能卖个三四十一个   就是这玩意管理界面太简单了,,,我要不是没有运费险 也退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小卡卡槽改了 用不上扔咸鱼也能卖个三四十一个   就是这玩意管理界面太简单了,,,我要不是没有运费险 ...

可以root,刷固件,就是个安卓5.1,用12楼朋友转发的固件。

网友G:
关键流量卡从哪里来,还不如装手机上 分享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root,刷固件,就是个安卓5.1,用12楼朋友转发的固件。

这个是210的 好像没什么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210的 好像没什么固件

固件无所谓,刷机就为了root,然后就可以XX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流量卡从哪里来,还不如装手机上 分享热点,

淘宝 拼多多很多几块钱可以用半年的 正规卡 没优惠了直接销户就可以了

网友:
插电脑上没反应,是不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