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软网线选什么工具做水晶头?

楼主(2021-11-03):
前天公司换了一根拖链专用网线,8根每根都是多股的网线,做水晶头太费劲,最后只能单根单根插入,露着脖子太难看。请教下各位应该怎么做?用什么工具或者什么水晶头?

网友A:
亲,这边建议换网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这边建议换网线呢

这个回复专业、实用、有效。

网友B:
亲,这边建议换网线呢

亲,这边建议换网线呢
亲,这边建议换网线呢

网友:
我感觉多股跟单根的做起来没啥不一样,如果插入困难,请检查你的水晶头和操作方式,另外建议上点图,所谓"无图无真相"...

网友:
试试免压水晶头。
就是贵。

网友C:
通孔水晶头+通孔网线钳
或者分离式水晶头

网友:
高柔性屏蔽拖链专用网线

网友:
你应该问问什么课程专治手笨

网友D:
用接线子接成单芯网线

网友:
可以试试 穿孔式水晶头 或者 免压水晶头

网友E:
蘸一下焊锡,把多股铜丝融成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这边建议换网线呢

原来的容易断,所以换成多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这边建议换网线呢

亲,这边建议换网线呢

特意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孔水晶头+通孔网线钳
或者分离式水晶头

我当场就有用通孔水晶头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接线子接成单芯网线

当时也想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蘸一下焊锡,把多股铜丝融成一根

外层塑皮不要了么。。

网友:
焊接   接线法   换水晶头  换网线   换人

网友:
和五楼感想一样.反而觉得六类七类的做起来有点痛苦........

网友:
说的好像你要把网线的皮扒开了再压似的,每股外面都有皮,怎么不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