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电机的轴承需要加润滑油吗?

楼主(2021-11-03):
最近拿出吃灰很久的小台锯,准备切割些亚克力板。可能潮湿,拆开里面电机生锈了手拧难转,换了个799电机,775升级版,据说扭力7kg。
不过通电试了下没感觉有什么变化,运作的声音却大了一半,很尖锐的那种,我在轴承加了润滑脂,结果声音没什么变化,估计是碳刷接触不好?
手上没有润滑油,至于用食用油的,怕会腐蚀生锈,之前涂了些结果生锈发黑了。。
不过这类电机其实优点挺多的,就是声音大了,有什么办法改进下?

网友:
还是加润滑油吧,没有就五金店买瓶缝纫机油应急,但缝纫机油容易干,只能应急用,千万不能用食用油,用不了几天就干成油垢了,润滑脂涂在外面渗不进去,起不了润滑作用,或许可以加热熔化后滴进去试试

网友:
汽车保养之后都会剩机油,拿回来自己用,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
衣车油就可以了

网友A:
确定是图上一样的电机吗?  图上这是带轴承的   有的高速电机的轴承不能随意加油 否则会导致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图上一样的电机吗?  图上这是带轴承的   有的高速电机的轴承不能随意加油 否则会导致严重发热  ...

谢谢提醒!!差点忘了,上次加完润滑脂转一段时间后电机比平时烫些,需要冷却时间长,看来还是不加好了。。
电机是775,795,799,台锯原来是775的电机,想减少工作噪声都买了些试,瞎折腾,结果还是775声音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差点忘了,上次加完润滑脂转一段时间后电机比平时烫些,需要冷却时间长,看来还是不加好了。 ...

打少字了  说的是轴承会严重发热  以前给串激式吸尘器的电机的轴承加过黄油

网友:
如果是图中的电机,它的轴承是密封滚珠的外面加油不管用的,需要撬下档圈清洗掉旧油,再加入4分之一或3分之一空间的润滑脂,太多了会发热,机油啥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