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言出必行,说拆就拆,拆美的电磁压力锅了

楼主(2021-11-03):
有坛友说是电源电阻阻值变了。看了电路板,总共四个电阻,用万用表测了从左到右阻值分别为100,10.1,100.2k,22欧,可以对比色环,不知道变没有。倒数第三张是电路板全貌,倒数第二张是左边一号二号电阻,倒数第一张是右边三号四号电阻,里面最大电阻为四号电阻,个儿最大,阻值最小。还是不知道启动慢的原因,最近时而几十秒启动,时而半小时启不动,奇了怪了。主板型号图中有。有专家说主板电阻大。决定换个主板,网上查了一下,几十块钱。

网友:
开关电源的芯片型号居然没拍

网友A:
电磁炉线圈的电压力锅,线路复杂,等出半小时开机问题的时候,测量里面各部的工作电压,如果你不会修,那只能找售后或其他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线圈的电压力锅,线路复杂,等出半小时开机问题的时候,测量里面各部的工作电压,如果你不会修,那只 ...

确实如此。

网友:
看起来像控制板供电电压低,我在想是不是控制板电池没电了,结果没看见电池,

楼主:
是不是换个主板就好了?

网友:
启动问题,是不是要先查查控制面板?看控制面板的零件和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B:
还有按键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换个主板就好了?

这种锅主板挺贵的,这种情况检查散热有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换个主板就好了?

既然能用,那么主板故障可能性不大,倒是控制板很可疑,如果有控制板先替换一下比较靠谱,如果在保修期内优先找售后,过保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能用,那么主板故障可能性不大,倒是控制板很可疑,如果有控制板先替换一下比较靠谱,如果在保修期内 ...

就一块板呀,没见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按键板呢

按键板应该在板底下

网友D:
最后一张图,22欧电阻下边那个100k是启动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一块板呀,没见控制板

看显示屏比较单纯,控制板可能就是按键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张图,22欧电阻下边那个100k是启动电阻

100k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显示屏比较单纯,控制板可能就是按键板。

不是触摸屏,四个弹簧才是控制键,其中中间那个带旋转和确定,旋转到上面对应功能,点击确定后选中

网友E:
应该是给单片机供电的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给单片机供电的电源有问题

电源就在主板上吧

网友F:
这部电视剧没从头看,不知道谁是谁的儿,谁是谁媳妇儿,说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部电视剧没从头看,不知道谁是谁的儿,谁是谁媳妇儿,说不得

大师留步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