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3dv5开卡工具有人有吗,s0717除外

楼主(2021-11-03):
ad,5e,28,33,00,a0
试了s0717,dram pass
能匹配到id能开出来但是无法写入,我用不了这个,换了几个58xt的倒是开成功能正常用了

网友A:
之前也有过3DV5的颗粒,直接就上58XT了。

板块只有一个58H的案例,不过人家帖子里明确告知不会放,就不要强求了。

网友:
能用58XT开就将就这用吧:lol:58H固件没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过3DV5的颗粒,直接就上58XT了。

板块只有一个58H的案例,不过人家帖子里明确告知不会放,就不要 ...

(方力群里的S0717B里有一个1die的V5参数,理论上开2,4die的改一下die数量就行)
(我一开始也没发现有,不然才懒得写参数)

网友:
加我qq 1411331737

网友(2022-06-06):
大神 有固件  可以使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