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V可以安装到U盘里吗?

楼主(2021-11-03):
好像OMV一般要有一个单独的系统盘才可以,不知道能不能把系统安装到U盘里,这样就能省下一个sata接口了。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的,官网上文档有说

你也可以把OMV装到一个SATA硬盘,然后装一个插件,这样就可以把这硬盘也当作分享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可以的,官网上文档有说

你也可以把OMV装到一个SATA硬盘,然后装一个插件,这样就可以把这硬盘也 ...

请问插件名字叫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安装到优盘,然后挂载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插件名字叫什么?非常感谢

不记得了,进入插件管理里面应该就能找到

好像就啥 sharedrootfilesystem

网友:
可以试一下 哈哈

网友C:
已经安装了,omv可以放到U盘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安装了,omv可以放到U盘里面。

安装的时候选择U盘就可以。好像在张大妈哪里有介绍。启动的时候,要选择U盘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