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热水壶插电不烧水 这个坏的是普通电阻还是温度保险丝防干烧的

楼主(2021-11-04):
九阳热水壶插电不烧水,内部拆开检测,发现图中的这个坏了,这个是普通的电阻还是温度保险丝防干烧的?图片网上找的

网友:
这个是指示灯的降压限流电阻啊,去掉的话对烧水没有影响,就是指示灯不亮。

网友A:
氖泡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不影响。不加热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发热管。发热管坏了直接就可以扔了。

网友:
就是一普通电阻

网友:
感觉九阳的质量真的不咋样

网友:
3楼说的对,量发热管没坏就好办

网友:
前段时间同事拿来九阳电水壶修理,一动螺丝刀,那螺丝直接断掉,扔!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或底座铜片出问题的

网友:
大部分都坏在防干烧开关上,触点烧蚀

网友:
楼主就别修这个了,一会被电到就不好了,直接扔了,换个新的

网友:
插电不烧水,先看炉盘是否好的,炉盘坏了,也就是主件坏了。

网友:
先检查发热管的连接,再量一下发热管通不通。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回答。这个限流电阻拆下直接连接正常烧水了,指示灯早就不亮了。其它测量都是好的,可能因为进水了。

网友:
如果不贵,其实维修价值不大,全新的便宜的一点都大牌也就是几十元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电阻拆下用导线连接正常烧水。指示灯很早就不亮了,趁这次顺便修下,可能因为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氖泡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不影响。不加热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发热管。发热管坏了直接就可以扔了。 ...

对的 修过好几次电热水壶 就一回碰到过发热管坏的 直接跟邻居说换吧 这个没法修了

网友:
这你都不懂,这是指示灯限流电阻接在灯上的。一般黑了还能用只要灯还亮。

网友:
这电阻坏了不换的话就不用拆下了,你竟然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