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快充,烧了

楼主(2021-11-04):
这种接触式难免会这样

网友A:
后极有短路吧。

网友B:
电路把后边那些元件的跟脚发黄,塑料壳子里还有黑色的杂质,这个充电头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把后边那些元件的跟脚发黄,塑料壳子里还有黑色的杂质,这个充电头是不是进过水? ...

也可能是炸黄的

网友:
我之前也修好了一个,一装回去,又炸了

网友:
我有个小米NOTE3的充电器也是烧了,是因为外面零线断了,相当于两根火线电压导致

网友:
看样子是品控的问题(量大只好抽检)。电路板电源输入脚与插头脚是簧片压接,主要烧毁部位就在此,应该就是电路板的电源输入点清洁不到位,造成接触电阻大,发热,长时间的使用,就是恶性循环了,发热最终烧啦

网友:
板子的两端都有很多发黄的引脚

网友C:
以前小功率还好,现在快充都上百瓦了,个人觉得还是焊接的靠谱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小功率还好,现在快充都上百瓦了,个人觉得还是焊接的靠谱点

焊接的成本比较高,三星苹果小米基本都是焊接的,华为oppo和vivo基本都是接触式的。

网友:
这种设计对以前小功率的问题不大,对现在大功率的不行了。

网友E:
这不是快充啊,就是普通5V2A的

网友:
高功率比电源要求能效足够高,才能避免发热烧芯片。华为SCP快充自家协议,电源数据线手机都是特殊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的成本比较高,三星苹果小米基本都是焊接的,华为oppo和vivo基本都是接触式的。 ...

拆的好多小米的也是接触式的

网友:
华为接触脚烧掉貌似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极有短路吧。

不见得,华为就是烧脚

网友:
焊个插头接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快充啊,就是普通5V2A的

还有一行,9V2A,快充无疑,P20就是这样的。
既然拆开了,就先用长导线连接插头是不是压接触点问题,是的话,短线焊接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