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古董松下NV-HD500录像机,加载卸载均正常,但播放速度慢,无法快进及倒带

楼主(2021-11-04):
如题,是朋友的,有盘古董录像带要播放一下,所以想修下这台机,刚来的故障是呈加载状态,磁带卡在里面,而且卷出了不少。开机有电机动作的声音,但无反应。这是松下K型机芯的通病,是加载电机轴套裂开了,用502搞定,试着加载,卸载均正常了。但播放时发现磁带走带速度慢,接电视也有图像,声音也慢的不得了,播放几秒后卸载保护。这机器是全加载状态,按快进时却卸载,主轴电机转得很慢,磁带不动。倒带时,主轴电机不动,保护,但进出仓均正常。怀疑是状态开关的问题,可是加载和卸载都正常啊,是不是主轴电机的问题呢?感觉像是无力。没有头绪 了,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都是状态检测开关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这种机器能播放就不错了,速度慢了可以先保存录像视频再通过软件处理一下就好。

网友:
刚整了个故障机,目前还没有试,因为没有录像带和电视,也没有视频转接线

期待不折腾

网友A:
遇到过类似机器转动部分轴处油脂干涸运转不灵,清除重抹润滑脂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类似机器转动部分轴处油脂干涸运转不灵,清除重抹润滑脂解决了

感谢回复,把状态开关清理了,也没有效果,最后的原因还是主轴电机运动受阻,处理后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