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TX改可调,可以调压,却不能调流

楼主(2021-11-04):
按照数码之家老站猪肉炖粉条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9806&page=1,把ATX成功改成可以调压的(最高28V),但是却不能调流,不知何故?

网友:
不能调流,多半问题出在接地点选择错误

网友:
爱好者玩DIY很好可以增加经验体验成果,建议增加理论知识,然后了解基本的电路原理,这样制作改动都心里有数,问的问题也更准确明了.一句话不能调流范围大了,拍个实物图片加描述下改动流程或问题现象,或者测试一下调流电位器中点电压这样大家还有的交流呀.

网友A:
改可调电源那个电压显示严重滞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是按照下图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可调电源那个电压显示严重滞后怎么解决的?

输出要加个500-1000的大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照下图改的:

检流电阻与输出地那里你搞明白了么?

网友:
16脚没有从原来的接地焊盘里挑出来

楼主:
@13863122785 输出是从16脚而不是从地接出来的!

@BG4AXV 16脚原来接的2个电阻都已拆除了。

网友(2021-12-06):
引用 网友B:
输出要加个500-1000的大个电阻

就是1脚和16脚之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