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典S400慧荣SM2258G AB开卡错误Find error from DRAM data,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1-11-04):
金典S400 120GB,闪存是三星颗粒,用的是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程序开卡,开卡报错Chk PreTest Fail(31) /0x1E,No Info Page、ERROR : Find error from DRAM data.  (0x22)、(0x1E) : No Info Page.
开卡小白请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fanallen 请大佬指教

网友:
pretest改1试试

楼主:
大佬,改1后,现在一直在pretest阶段没跳过,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改1后,现在一直在pretest阶段没跳过,是否正常?

缓存改成128M

网友:
内存改128m

楼主:
缓存改128后,发生报错,截图在下方

楼主:
感谢老哥,缓存改128M后报错,截图在下方

楼主:
缓存改128M后,发生以上报错,请大佬指教

楼主:
@fanallen 具体设置如下,请大佬过目

网友A:
看id是三星颗粒那么两贴至少要16ce,你的颗粒ce数明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id是三星颗粒那么两贴至少要16ce,你的颗粒ce数明显不对

虽然听不大懂具体事项,但老哥说到闪存颗粒,我校验ID手动更换了Flash Select,开卡成功了,谢谢

楼主:
@fanallen 感谢大佬和楼上老哥指教,现在已经开卡成功了,我手动更改了Flash Select。截图如下

网友:
固件是改的 需要手动选择颗粒参数

网友B:
老哥,麻烦给一下你开卡用的开卡工具,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麻烦给一下你开卡用的开卡工具,拜托了

邮箱给我

网友(2021-12-05):
楼主,我的金泰克的跟你的主控闪存一模一样,还能提供一下开卡工具吗?邮箱604738118@qq.com

网友:
求开卡工具  zhenlunj@163.com  谢谢大佬

网友:
开卡工具发份,谢谢了   270590929@qq.com

网友(2022-09-20):
同问题求助 find error from DRAM data (0x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