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电动吸锡器吸嘴

楼主(2021-11-04):
白光电动吸锡器,网友说用起来就一个字:爽
可能原配的吸锡器的嘴是“流野”高仿货,实际上吸了50个点之后就挂了。
网友的设备多就是好,就动手重新做这个吸嘴。
一图 二手的,看图片成色还可以

楼主:
在拆一个原装吸嘴结构图

网友A:
我的国产杂牌电动吸锡器的头是不锈铁的,会轻微生锈,用了10多年没损坏。
就是吸气泵太大,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国产杂牌电动吸锡器的头是不锈铁的,会轻微生锈,用了10多年没损坏。
就是吸气泵太大,噪。 ...

铁虽然耐腐蚀但导热慢,diy这玩意吧,追求那加热速度的感觉,30-40秒化锡

网友B:
几元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元钱而已

吸两把机械键盘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吸两把机械键盘试试

没有机械键盘,吸两个焊点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机械键盘,吸两个焊点还是可以的

业余吸几下挺好啊。
干一把机械键盘长时间加热吸嘴磨损太快了,要两三个吸嘴
一把键盘吸嘴就的10多元,耗材成本高了,不如买成品键盘了

网友:
喜欢这种研究精神

网友:
支持一下,敬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多介绍介绍,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吸嘴无敌了。简单高效。可以量产供给爱好者

楼主:
jbc手柄铝合金

楼主:
白光原装吸嘴材料分析图

网友C: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铝。铝不会因为温度而腐蚀,热传递也可以

楼主:
螺纹拧的吸嘴区别:
螺纹拧的除非你用原装吸嘴和原装jbc焊台

因为原装丝扣连接处是不锈钢皮,高温不氧化,丝扣拧时不会把镀层磨掉。国产、自制或是假的拧几次镀层就没了,没镀层就发黑,发黑导热就完蛋了
就像烙铁头发黑不粘锡再高的温度也没法焊接。在说了,丝扣拧的导热慢回温也慢,回温检测温度就不准,就造成了加热慢温度就不准也上不去,更别说丝扣镀层氧化发黑导热更慢,回温更是差的离谱,除非你用原装jbc焊台和原装吸嘴才能解决导热和回温问题。

回温科普一下:
回温就是软件程序算法快慢+硬件主控cpu计算快慢,当软件计算温度慢,硬件cpu处理速度慢,检测温度就慢,检测温度慢加热就慢,如果此时传热慢在加上软件程序写的垃圾、硬件cpu也垃圾那就是慢上加慢

焊台屏幕界面一样,并不表明软件程序一样,也不表明硬件CPU一样。便宜货都是界面一样,硬件不一样,软件程序代码不一样,只是仿了一个显示界面而已。

回温三要素:1.软件程序算法快慢)2.控制板CPU处理能力快慢)3.导热速度快慢)这三条缺一不可。回温并不是关掉电源冷却到室温的快慢

买这玩意要先脑补,不然买了之后吸50个焊点没事,吸100焊点就完蛋,一旦使用了退货都退不了,退不了就是过把瘾就死。
吸嘴不耐用,天天买吸嘴,耗材吸嘴的钱都够我们原装吸锡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铝。铝不会因为温度而腐蚀,热传递也可以

能用铝的话,原装吸嘴早用铝了。
因为铝发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铝的话,原装吸嘴早用铝了。
因为铝发软

试验一下嘛,干嘛非得相信原厂?铝合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