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笔记本联想X220当软路由

楼主(2021-11-04):
自从家里买了一台LG  C1就迷上了耐飞,想要耐飞看的爽,家里一直服役的竞斗云2.0就感觉不够用了,跑起来很吃力,就有想法整一个软路由,刚好家里有一个战损状态,退役很多年的联想X220笔记本,结果就拿来改造一下,成为软路由‘当然,笔记本要刷白名单才能换网卡

网友A:
x220当软路由,功耗太高了,起码有20多W。
建议使用新平台,功耗能降到10W以内。

楼主:
说功耗大的,我有实际测试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功耗大的,我有实际测试图,

你这个测不准的

网友B:
关键信息没说出来, 换了什么网卡? 怎么弄成了双网口的?

网友:
看上你的屏幕了

网友C:
请问耐飞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耐飞是什么?

他说的应该是网飞吧,netflix,国外的一个视频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信息没说出来, 换了什么网卡? 怎么弄成了双网口的?

minipci网卡, 把原来无线网卡换成minipci有线网卡

网友D:
折腾,你买个MINIPCI的有线网卡的钱可以买块低功耗的双网口主板了,还能多插几块硬盘当NAS:sweat: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折腾,你买个MINIPCI的有线网卡的钱可以买块低功耗的双网口主板了,还能多插几块硬盘当NAS ...

MINIPCI有线网卡是五六十块钱
请教能买哪种低功耗的双网口主板? 带CPU嘛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路由系统?x86电脑都能用吗?

网友:
OP系统笔记本也能刷?一直以为只有路由器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x220当软路由,功耗太高了,起码有20多W。
建议使用新平台,功耗能降到10W以内。 ...

我的i5 2410m 年电影才20W 没了屏幕和机械硬盘 10W 都闲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INIPCI有线网卡是五六十块钱
请教能买哪种低功耗的双网口主板? 带CPU嘛

海鲜市场上去搜双网口主板,低功耗的一堆50左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海鲜市场上去搜双网口主板,低功耗的一堆50左右的

能说几个具体的型号不, 搜出来的都不太像, 现在电商的搜索都很烂

网友:
去买个NI945W-3  60包邮!  我移动500M的宽带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说几个具体的型号不, 搜出来的都不太像, 现在电商的搜索都很烂

D525的,N270的,D2550的,运气好还有J18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D525的,N270的,D2550的,运气好还有J1800的

好的 谢谢
我去蹲守几天看看呢

网友:
换个好看点的外壳,功耗这个有点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