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 qnap TS-419p II 460值得买吗?

楼主(2021-11-04):
想买个NAS,看到有个威联通 qnap TS-419p II,卖460,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大家帮我参谋一下,看看值不值得?

网友A:
只用网络存储的话问题不大,如果还要运行其他应用,建议选配置高点的。

网友:
二手的?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网络存储的话问题不大,如果还要运行其他应用,建议选配置高点的。

运行什么样的程序?

网友:
配置太老了

网友:
是大陆版得吗?以前用过1个469L   4盘位  单独存储还是可以得 就是不能升级5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