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调速开关不灵敏怎么破

楼主(2021-11-04):
问题解决了 就是退掉了。。。

网友:
试试 wd40  字数补丁

网友:
没见过不知怎么拆的。

网友:
定阻开关嘛?

网友A:
旋钮应该可以向上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应该可以向上拔出来

确定吗。。

网友B:
图片很低调,基本看不清,保密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很低调,基本看不清,保密做的不错~

。。。。 我手机拍出来就这样 gn1镜头

网友:
感觉像是编码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