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有师傅拆过某宝的小定位器吗?我想换电池

楼主(2021-11-04):
我想换电池

网友A:
还真的没拆过呢,这里面应该是纽扣电池吧

网友:
就几个卡扣,一下就搞开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应该是卡扣结构吧,用翘机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的没拆过呢,这里面应该是纽扣电池吧

不是纽扣,这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B:
就是块锂电池,照着型号买就行了
把保护板剪下来再换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块锂电池,照着型号买就行了
把保护板剪下来再换回去就行了

一想到是这种就不太会弄了。电压对得上就行吗

楼主:
都是3.7伏……外壳边边的卡扣垃圾,折了俩

网友:
外挂一个大电池

网友:
这种是铁锂应该,就是行车记录仪里面用的那种,耐高温,不是普通三元锂那种,夏天温度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