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刚折腾完来提醒一下,修顶上水管漏水的千万别用喷雾式的胶水!

楼主(2021-11-04):
以前买的是涂的胶水,这次急就在水管店里买了瓶喷雾式的(20大洋,X宝上7块不到包邮,利润还是很高啊),结果试了下完全不行,流动性太强,滴的一塌糊涂,后来我干脆喷在布上面然后把布贴上去,再用胶带固定,这个折腾啊,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而且这东西表面不干的话貌似用不了,涂的那种可以直接用,反正以后再也不会用这种了,这种只适合垂直的管子喷侧面

网友A:
PVC胶水?这东西还有喷的,是不是稀释了的PVC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胶水?这东西还有喷的,是不是稀释了的PVC胶水

说不定还真是稀释的PVC胶水,不过还不如涂的,完全喷不出一片的感觉,还得手指抹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不定还真是稀释的PVC胶水,不过还不如涂的,完全喷不出一片的感觉,还得手指抹开 ...

实体店5快一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体店5快一罐。

那种PVC胶水没用,要用防水的才行,我以前买的一种很浓稠的,有水都可以涂,效果挺好的,这次急了没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种PVC胶水没用,要用防水的才行,我以前买的一种很浓稠的,有水都可以涂,效果挺好的,这次急了没买 ...

有水粘不住吧,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水粘不住吧,基本常识。

上次用的那种可以的,试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次用的那种可以的,试过的

这带水能粘的胶水还没用过,如果能粘住倒是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带水能粘的胶水还没用过,如果能粘住倒是方便多了。

可以的,很好用,这次是因为比较急,本地又没的买就换了一种,以前是X宝上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很好用,这次是因为比较急,本地又没的买就换了一种,以前是X宝上买的 ...

好东西,有些场合修水管不易处理水,这胶水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有些场合修水管不易处理水,这胶水就方便多了。

是的,可惜不能常备,放久了估计会变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可惜不能常备,放久了估计会变硬

修的是有压给水管,还是无压下水管?
遇水固化的只有水泥石膏类,你说的真没见过,可以上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的是有压给水管,还是无压下水管?
遇水固化的只有水泥石膏类,你说的真没见过,可以上图吗? ...

没图哈,好几年前买的了,一时找不到了,X宝上搜吧,可以带水处理的膏状的那种就是了
修的是无压的水管,有压的估计胶带包一下再涂一层也能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图哈,好几年前买的了,一时找不到了,X宝上搜吧,可以带水处理的膏状的那种就是了
修的是无压的水管, ...

这种吧,也是要无水堵漏,做不到带水漏漏,价钱还死贵。

作为替代方案,PVC胶水+白水泥,调成膏状,对PVC下水管可能成,不仿试试,成本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吧,也是要无水堵漏,做不到带水漏漏,价钱还死贵。

好像买的是这种

网友D:
顺便问一下,租的房子卫生间淋雨间有点漏水,有那种涂料可以涂在瓷砖接缝处防水的?
我试过那种用刷子刷的透明防水涂料,干燥24h后用水,结果被水一泡变成泡泡状全脱开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可惜不能常备,放久了估计会变硬

哦,这也是个问题,可能和三秒胶水差不多吧,不打开是能长期存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这也是个问题,可能和三秒胶水差不多吧,不打开是能长期存放的吧? ...

也有保质期的吧,随用随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租的房子卫生间淋雨间有点漏水,有那种涂料可以涂在瓷砖接缝处防水的?
我试过那种用刷子刷的 ...

有种黑的像沥青一样的胶水可能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租的房子卫生间淋雨间有点漏水,有那种涂料可以涂在瓷砖接缝处防水的?
我试过那种用刷子刷的 ...

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