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摩尔斯电码练习器的电路图,如何增大音量?

楼主(2021-11-04):
这是一个摩尔斯电码练习器的电路图,就是用时候声音太小了。请问各位大师,如何修改该电路让其的音量增大些呢?

网友A:
最简单的,10K电位器不要了,25uf电容直接接喇叭

网友B:
复杂点,加个功放!

网友:
改12V供电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10K电位器不要了,25uf电容直接接喇叭

留10K电位器就随环境改变音量的大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点,加个功放!

功放加在什么位置?

楼主:
这可是9V电路板啊,改12V供电怕烧了不?

网友C:
用10K电位器调8欧喇叭的音量?除非楼主的喇叭阻抗是千欧量级的,否则有什么意义?

网友D:
NE555在18V以内电压不会烧毁。

增大音量就需要加功放,最简单的就是用三极管搭一个就行,但是就不适用9V电池供电了,最好接外接电源,比5V的手机充电器。

适当修改一下电路即可达成。

电位器中间输出接一个8050三极管基极B,三极管C极接电源,三极管发射极接喇叭,要想音质好点,可以在电源到三极管基极加一个电阻具体可能100K到几百K。

网友:
接功放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留10K电位器就随环境改变音量的大小用的

老兄,你不是嫌开到最大都不够响吗?

网友:
10楼正解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NE555在18V以内电压不会烧毁。

增大音量就需要加功放,最简单的就是用三极管搭一个就行,但是就不适用9V电 ...

请问C极接电源的正极还是负极,接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不是嫌开到最大都不够响吗?

稍微音量大一些。因为相比之下现在是蚊子的叫声一样。起码得像蛙叫声吧!

楼主:
也别接到功放。本身就是玩的。能有蛙叫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0K电位器调8欧喇叭的音量?除非楼主的喇叭阻抗是千欧量级的,否则有什么意义? ...

因为声音实在是太小了,跟蚊子声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声音实在是太小了,跟蚊子声一样。

这在论坛就不是事,加管子声音肯定大,关键电池是否耐用。

网友:
8欧喇叭换4欧看行不行?

网友:
把25微法的电容换个几百的,或者直接把喇叭接到电源和7脚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加在什么位置?

加电位器后边,如今的儿童玩具上都有功放芯片,找一片改一下,就行了,这种小芯片电源5伏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