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实操体验:德士T200 触摸屏高效焊台工具,分享一下;

楼主(2021-11-04):
今天实操体验德士触摸屏焊台,升温回温快;

型号:DES-T200焊台;
温度范围:80-500度;
焊台功率:120W;带休眠功能;
显示屏:7寸;
最大特点,在于,它有两种手柄可以通用互换使用;它可自动识别,您换的是什么型号的发热芯手柄;
德士TE的烙铁头,大家常用的系列,还有一种TF系列的,这款比TE的还精密小巧,手柄非常轻巧;
标配的是TE系列的手柄,还有TF的需要另购;
这款焊台适用于:一些小的IC,焊拆,维修。如果要拆大的芯片,还是需要换热风枪更好拆一些。
全触摸人性化操作系统、一秒升温焊接、红外人体感应待关机,智能识别不同烙铁头的温度自动校正、三档可编辑温度快速选择、实时显示温度、功率动态曲线监控…!

网友:
洗洗眼,估计很贵,不是我玩的类型。

网友:
玩不起这种高档的焊台

网友:
屏幕要用加厚钢化玻璃啊,不然怕烙铁头戳上去

网友:
我只喜欢用编码器。干活戴着手套,别触摸了,语音控制吧

网友:
价位超过1500元了

网友:
这个还是不够高级,我需要的是给烙铁抛过去一个眼神,他就能知道我想要多少度。。。

网友:
这么大个屏幕只是个烙铁?   还不是高频的

网友A:
除了装B,别无它用。刀头也好意思叫高精度烙铁头,还精密焊接。烙铁用7寸触摸除了装一个个花里胡哨的图案有实际意义吗,也不怕烙铁头怼上去。一个旋钮闭眼都可以调整大概温度,还用得着眼睛盯着屏幕摸半天。烙铁温度设置相差个3度5度,十度八度,加上头子和传感器的短板后在使用上有区别?话糙理不糙。

网友:
烙铁这么大个屏幕 说实话真的没有啥用, 多花心思把回温速度,温度控制能力提高才是正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装B,别无它用。刀头也好意思叫高精度烙铁头,还精密焊接。烙铁用7寸触摸除了装一个个花里胡哨的图案有 ...

老哥的话不糙,理~更不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装B,别无它用。刀头也好意思叫高精度烙铁头,还精密焊接。烙铁用7寸触摸除了装一个个花里胡哨的图案有 ...

要看起来高端,才能卖好价格嘛

网友:
这得多少钱啊!屏幕够大,可惜不会利用。

网友:
适合厂家,采购回扣,个人用户一般没必要这个价位买这种花里胡哨的烙铁

网友:
感觉这个烙铁应了群友那句话,经常用的估计不会买这种,不实在。不会用的更不想买这种,因为价钱

网友:
可以刷抖音吗?开机有广告吗?要开会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