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万能坛友谁有这MOS管资料(D8507N)

楼主(2021-11-04):
上图给大家看看,12v锂电池控制板上的,把这个管子换后正常,不换带负载就保护,用手碰正负极也保护,随便换了一个MOS就好了

这就是主角
没换时充电也保护
在电脑主板上找了个MOS(A09N30/30伏9安)换上所有问题都解决,不知道这个管子(D8507N)参数,网上没收到

网友A:
我找到一个前缀不同的mos资料

借楼主宝地我也问一个吧。
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端的反接保护管,俩功率引脚都烧化了,问问大家什么规格的,替代品型号。
GP190N15S和E030N15R
谢谢

网友B:
我来做个好人吧,闲着也是闲着https://pan.baidu.com/s/1TpK6OsjVzW00WZumpmQ_LA?pwd=hs5w
提取码:hs5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个前缀不同的mos资料

去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做个好人吧,闲着也是闲着https://pan.baidu.com/s/1TpK6OsjVzW00WZumpmQ_LA?pwd=hs5w
提取码:hs5w ...

多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个前缀不同的mos资料

建议你把电路图画出来,让大家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