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会自放电的充电宝

楼主(2021-11-04):
充满了放不到一个月电就没了,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芯也次的够呛!

网友:
这种充电宝真不行,一分钱一分货的,电池才1800mA,很差了。

网友:
电池是垃圾电芯重新包皮的吧,估计是不是电芯不行自放电大,跟板关系不大。

网友:
垃圾电芯,容量可能达不到1800毫安了,这种充电宝就是一个移动炸弹了。

网友:
那两个黄色的电容测下看有没漏电

网友:
只要有一节电池自放电率高就不行。

网友:
测一下电流就知道

网友:
hotchip等三合一芯片质量不稳定,有的空载功耗较大,需要配合保护板。1800毫安时以下,厂家分选出不合格电芯,内阻偏大,自放电明显。

网友:
看参数似乎是动力电,估计是淘汰下来的。我有个1WMA的数显罗马仕,充满几天后就没电了,过几天拆看看,到底啥情况

网友:
这种五合一渣渣板很容易坏的 但板子待机电流很小 可能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
很大可能是电池自放电率高。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芯的原因,可以测测看电流和实际能充进去多少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