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连接处是不是需要用导电膏?

楼主(2021-11-04):
这玩意在铜导体或铝导体表面形成一层膜,会不会增加接触电阻?有用过的朋友吗?现在用300平方的铝电缆,要不要在线鼻子里加导电膏?

网友:
据我理解,导电膏主要用在平面接触容易产生缝隙的地方,填充缝隙,增加接触面,也可以一定程度防止氧化。
线鼻子主要是压接,是大力挤压后的多点接触,导电膏没啥用。能用焊锡是最好的。

网友:
线鼻子已经连接紧实了, 什么都不需要加。

网友:
防锈的吧,一般不会增加接触电阻

网友:
导电膏用在铜排连接处,铜鼻子压接足够了。

网友A:
300平的吗?晒晒照片啊,我最大也就用过50平的

网友:
最少要压3-4道,压紧了就行

网友B:
300平是有多粗?有没有手臂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平的吗?晒晒照片啊,我最大也就用过50平的

我这最小的也是185铜线的,现在铜太贵了,最近新设备都用300铝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平是有多粗?有没有手臂粗

其实也就鸡蛋粗差不多,300平不算大,我见过最大7000A电流母铜排。

网友:
要用的话
不如用凡士林,好清理
其实并没什么导电作用,单纯防氧化
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接线部分一般都镀镍或者钝化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平的吗?晒晒照片啊,我最大也就用过50平的

导线直径20mm差一点点,绝缘和外部保护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主要是封闭接触面防止氧化。。。或者不频繁的动接触(几个月一次)

铝接触良好过段时间就粘合在一起了,用不到这玩意。。
要用铝管或者铝端子压接。如果环境潮湿也可以考虑涂一点。。。

确保接触面清洁比这个更关键,如果不能确定是否污损(不是刚刚剥开,或者有防锈油覆盖),使用无水酒精棉清洁,能接触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