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螺丝如何防锈?潮湿环境。

楼主(2021-11-04):
朋友的水产加工车间,机器上的螺丝经常会生锈,生锈后很难拆卸。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全换成不锈钢螺丝不现实,因为数量太多,有些机械也不一定都好拆。

网友:
喷漆,涂黄油

网友:
还是换不锈钢吧,水产加工车间又不能涂油又不能喷漆。记得用304,别用201

网友:
短时间内应急使用,可以把螺丝加热后泡机油。长期肯定是换不锈钢的

网友:
我的意见首先把每个螺丝孔擦干,之后涂抹黄油或者凡士林擦干净多出来油,贴上胶带

网友:
机器卖掉换全部不锈钢的

网友:
不让你用钛合金螺丝就不错了

网友:
总之不花钱不可能解决的了

网友:
还是不锈钢吧,水产会碰到海水吧,那就316的吧。
还有个防锈的办法,就是用厌氧胶,可以用222,紫色的,干了就防水,粘性弱,可以拆卸;或者液态生料带,这个用于水管螺纹,密封更好,但是粘得很紧,不好拆。而且厌氧胶也只能防螺纹碰水,螺丝头还是要锈的。
与其拆螺丝涂胶水再上回去,还不如拆了之后换不锈钢……

网友:
易锈位置 除锈后 安装镁块 防锈

网友:
把螺丝送去做磷化处理,那样会稍微好点,,,, 或者热镀锌。。。。 最好还是换不锈钢

网友:
换304不锈钢,海产品还要316,304不耐氯,其实螺丝批量采购很便宜的,关键还是换的人工,还有螺丝松开在紧需要专业工程师来调试,部分高强结构用高强度必须用高碳钢要买磷化部件。
不过这个要出厂前就要考虑,后期修改得不偿失。

网友A:
涂油的话不要用普通机油和黄油,用硅油和硅胶一类的,这个对人体无害,当然用食用油也可以

网友:
你这螺丝肯定是不好拆掉了,简单的方法就是每个螺帽和螺杆的地方都打上黄油涂抹均匀,这样防止继续生锈,只要有油,以后也是好拆的

网友:
因水生锈的罗丝,卸时再加水泡一下再拆卸,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油的话不要用普通机油和黄油,用硅油和硅胶一类的,这个对人体无害,当然用食用油也可以 ...

请问为什么不能用黄油?

网友:
老老实实换不锈钢,怎么搞都不行的,现在螺丝又不贵,淘宝很好买

网友:
用不锈钢的。